长城M172白屏

楼主(2011-11-06):
  开机就白屏,开机后屏上的电压有1.6V,一会儿就消失了。不插屏线时有3.8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屏上有短路的 也有可能是信号版供电不足啊 换个信号版试试把

网友:
屏上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向屏供电线路上的电容不良了?

网友:
供电不足或屏电路有短路

网友:
是屏上短路了,换了就好 了

网友:
屏供电不足。屏供电三极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