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显示器怎么修,还能修呢?

楼主(2011-11-06):
三星的,里面除了按键板,全部是换的。故障现象如图。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问题该怎么修,问题在哪里。尽量详细一点。我是个新手,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补充一下,中间有一条宽约1公分的 白条无显示。我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屏不就好了  省的麻烦

网友(点评):
做维修的不能这么做吧,那还学什么维修?

网友(点评):
直接换台新机更好,保修都交给厂家了!

网友:
这个情况大部分都是屏坏了,不过也有可能维修的,你测一下屏板上面的电压。找到问题就能修好。还有屏线也换一个试试看。要是屏带坏了就换吧。。。。

网友:
电压正常,确定屏坏

网友A:
1换屏线,2用万能板点下,再不行就是屏坏了,这种情况一般的人是搞不定的,如果你对电路熟悉可以检查下屏的几组供电,再不行就是膜坏了,需要专业的压膜机压膜,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
屏坏了,直接报废,太伤神

网友:
屏坏了,估计没维修价值了,听某个高人说过换什么液晶屏上的芯片,

网友:
好像驱动板跳线程序有关系!用点亮屏套件试试!

网友(点评):
点过,是屏的问题。想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样我就跟客户说   买个新的显示器  或者买个二手的
不过只要客户愿意花这钱   我愿意给他换屏

网友(点评):
显示器是我收回来的,15块钱。如果能修最好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换屏线,2用万能板点下,再不行就是屏坏了,这种情况一般的人是搞不定的,如果你对电路熟悉可以检查下屏的 ...

屏坏了,换驱动板点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你可以用手压模块试试,看有反应没

网友:
是啊,直接发换屏就好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直接报废。。。

网友:
我也刚拆下一个,应该和你的一样,是屏坏了,把液晶组件拆开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些条纹是不是不停地上下滚动   那是屏显电路坏咯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你都没有修得价值了啊,一个屏的价格和一个显示器的差不了多少了
你可以把那配件留着

网友:
希望大家搞维修的自己备套显示器兼容板。别动不动就问,很简单的事,非要拿出来问

网友(点评):
学习本来就是以交流为主,如果纸是自己一个人埋头做,那我觉得你可以退出了。 另外请你看清楚再回复,我知道是屏的问题,只是希望得到大侠的指点,如何能修复。

网友:
15块买来当配件吧,控制板,高压电源板等好的话也值了。不同意楼上的说法,知道什么叫不耻下问吗?

网友:
屏坏了没有专业的设备和是修不了的

网友:
你可以用压膜机压下试试吧

网友(点评):
需要专业的踩可以的啊。成本太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