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这个风扇控制的原理?

楼主(2011-11-06):
(图片)

网友:
我也有点看不懂呢。

大概第三脚是控制转速的,2脚是接地通路,

io来的控制信号是低电平。

网友:
Q520相当于一个三极管控制风扇停与转

网友:
Q520的第三脚是控制转速的,一旦Q520完全导通,加在风扇上的电压就是5v,截止的话风扇停转。接口的三脚为转速检测

网友A:
平时不接地,所以电机构不成回路,不转。

当io来了控制信号,就使得q520导通,他就接地了,这时风扇就转起来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io控制的Q520的接地电阻。以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
如果pin2不是地,没有地,那有形成回路吗?风扇能转吗?否则地在哪呢?
图中的q520的工作是做什么用的呢?
找到这些答案,便知晓~~

pin1 正五伏, pin2 接地, pin3 回授信号(Feedback)

网友B:
三星的本子就是这样设计的,您还是多学学回路是怎么一回事,想改长转456脚相连,楼主应该问这台机器应该怎么改长转。

网友:
风扇改成长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不接地,所以电机构不成回路,不转。

哦,明白了,多谢这位兄弟指点,那我把它直接接地,行吗

网友:
观望中   高手解答

网友:
1脚供电   2脚控制   (接地) 3脚转速

网友:
3脚测速,2脚是受IO控制,从而改变Q520的导能程度,便风扇达到之和额定的转速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SONY SAMAUNG 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控制风扇.1脚5V二脚是回流到地Q520G极是控制.来让二脚经芯片内部到地.G极电压越大芯片内部,沟道越大5V电流从1脚到2脚流入芯片到地,电流也越大风扇转数也就快了.

此为正解

网友:
我感觉 是通过FANCTRL这个信号,来控制2脚对地倒通的程度来控制风扇的转速,没看见这个没有一个脚是直接接地的吗

网友:
我还不会看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本子就是这样设计的,您还是多学学回路是怎么一回事,想改长转456脚相连,楼主应该问这台机器应该怎么 ...

长转直接把pin2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转直接把pin2接地

1256脚是相通的,直接把456脚接在一起,您仔细看看图纸。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