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显示器什么地方坏了,新人求思路

楼主(2011-11-06):
这个家伙是被客户摔过的······新人求思路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吧.换块板子点了看下

网友:
我看像是显卡坏了,有条件先做个BGA试试。屏坏了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点评):
显示器开始带显卡了??????......

网友:
我没有接上VGA 通电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
屏坏了,肯定的

网友:
屏线出现问题会不会是这样呢?

网友:
摔过,屏基本上报销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换通用的驱动板点下屏

网友:
先找一个平换上试试看,一样的问题就是驱动板或者屏线。替换法找到故障的地方。在针对维修。

网友:
你拆开 仔细看看吧..检查下屏线..什么的..不行就换板看下

网友:
这个样子还有啥好说的。只要他敢摔,液晶就敢坏。

网友:
具体点说应该可能是屏膜块出问题了,一般摔过的就爱坏屏,

网友:
楼主你说是不是摔过啊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一般屏坏建议不修

网友:
建议您先看那本有关点屏配板的书籍,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如果问题依旧说明就是屏的问题,注意还有屏线是否。。。

网友:
哎,完蛋了,还看啥啊。有那闲功夫,你就用通用点屏套件试一下,希望不大。屏挂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又是一个屏坏的,,

网友:
貌似屏坏了,修好的概率较低!

网友:
屏坏了,没有修的必要价值

网友:
奶奶的,我瞎了眼了,看成是笔记本了,实在对不住。

网友:
是屏幕坏掉了吧。你先用改块驱动板试下,不行就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不用通用版点了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也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你换一个驱动板看一下  是不是屏环了 ,你说客人摔过的 很有可能是屏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