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捷波 k9n7g-r5 所有供电都正常,测量了PCI AGP IDE 的复位都正常,但是就是加电不亮,在线球此
电路图
,或在线求帮助解决方法,另求一台式机测量维修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CPU的数据,地址正常吗

网友:
CPURST正常吗 内存上有波吗

网友:
CPU上假负载测量一下,,它有复位吗

网友:
CPU发热的情况下,我认为一般它就在工作,至于它不走码可能是后级总线有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