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 不通电

楼主(2011-11-06):
V星945GC    不通电,IO F71228   点开关针80脚输入有电压跳变!81输出有跳变,83无反应待机无电压    兄弟们帮我看看,83脚是不是跟80脚同步的,        再问个问题,电路图中脚的前面好 像有个   39  有的是20  这个是不是指主板上电的步聚顺序。

网友(点评):
不是时序步骤,是跟你说这信号会到图纸第几页的

网友:
补充一下子,  晶振正常,南桥待机电压3.3用1.5都有     主板上有MS 7G 这个芯,查不到这个芯片的PDF 不知道跟MS6 这个芯片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板上还有个MS-几的正四方形的IC啊! 那是微星装用芯片,管通电 电压 复位的,坏了也会不通电的

网友:
主板上有MS 7G 这个芯,查不到这个芯片的PDF 不知道跟MS6 这个芯片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ms-7 跟ms-6不能代换吧

网友:
看看S3 S5正常吗

网友:
代码跑啥啊?CPU电压多少啊?

网友:
V星的有防伪芯片 不能按常理修

网友:
楼主不会用pdf?图上面脚出来有个箭头是电信号的方向,数字是图纸页数。学会用搜索功能,查电路图很方便。

网友:
MS-7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