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可以修吗?

楼主(2011-11-06):
遇到好几块都是屏坏了,但是白屏也没线也没什么的,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吗?

网友:
检测屏供电电路

网友:
有些是可以修的。

网友:
一般是屏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可以修 一般都是屏没有供电

网友:
纯白修复几率很大,一般就是供电,保险

网友:
我也试过可供电都正常,就是白屏,一片也没有修好

网友:
在我们这,白屏一般是不修的。第一,维修费时间。第二,要价要不高。所以,遇到白屏的情况就是直接换屏。但是,如果要修,其实也不难。一点一点的跑线路就可以了。有可能是屏上面的电路有问题一起的。所以,为了方便,还是不建议修!

网友:
屏供电电路

网友:
一直白屏的屏修复率很高,一般也就几分钟就搞定了,多是屏供电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尝试去修一下,不应见屏出问题如见恐龙。维修时间都是自己安排出来的。

网友:
屏供电和屏信号

网友:
先看看什么 牌子的屏    AU的 估计没戏

网友:
老实说,我的屏供电电路脑子里还没个原理概念呢.得学学..

网友:
一般确定是屏的问题,都不会去修的,直接换屏,
这是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
如果是换下来的,就成为自己的了,数量多的话,可以修。成功率还是可以的。要发给专门修屏的修。

网友:
EDID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