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2004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1-11-06):
GA-8IE2004无复位。查各供电正常,量PCI   B16无时钟,时钟芯片为RTM360-110R,供电正常,vtt_PG连接三级管处电压异常

现在Q30 三极管已经换,所测电压一样。手上没有这种时钟芯片,请各位帮我看看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记得这板坏得最多的就是内存那边的供电管,板上的电压都正常嘛

网友:
主板上各电压正常嘛!电压不正常 时钟是不会出得,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就查时钟的供电个开启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时钟心片别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A:
查时钟的供电 晶振 开启信号 晶振有电压 不代表波形正常 最好换了确认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开启信号是VTT-PwRGD 不正常,电压量的结果图在上面第三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时钟的供电 晶振 开启信号 晶振有电压 不代表波形正常 最好换了确认

时钟供电正常,开启信号是VTT-PwRGD 不正常,电压量的结果图在上面第三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供电正常,开启信号是VTT-PwRGD 不正常,电压量的结果图在上面第三张

你没看到是vtt-pwrgd#吗? 低电平有效 一个三极管是低电平有效 两个三极管是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