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MINI 10

楼主(2011-11-06):
此机接手为无待机电流,拆机测量,接上电源瞬间有待机5v ,3V,一会就为0V,断开JP3时,不保护了,此为5V输出,想想,凭经验应该又是那个电容失效所至,查电路图,此电压所连体积大点的电容为C97,C96,勇敢地拆下此二东东,接上电源。。。哈。OK。。

网友:
这么牛X阿,还秒杀

网友:
电容短路了怎么还没有电流

网友(点评):
可能是保护了吧,,,

网友:
这可是经验,一般都是后级把电压给拉低所至吧

网友:
应该说是电容击穿吧?失效等于没装,你拆了不就是没装吗?
这种情况用烧机法快准,一招即中,不用拆两个元件,不过楼主拆两个元件就命中了也算是运气好。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电容失容了吧,不插电,量不出来,插上电却不出电压,像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先把出B电压的截电,再一块块的修最好了

网友:
修东西真难啊

网友:
我有一个 也是无3V5V   但是木有瞬间电压。。。郁闷 每天换换供电芯片

网友:
5V短的要相对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