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6):
       接修一台hp w1907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后黑屏,目测屏幕上部暗,判断上部灯管或高压电路故障。开盖维修吧。此机太难拆了,后盖只有固定底座的3颗螺钉(有一颗在一个胶帽下),前后盖结合真是丝丝入扣啊!不留一点缝隙,前盖又太厚,不好撬(客户在旁边看着,不能用“暴力”)。弄了很久,终于找到方法了:先把上边或下边中部使劲辦开,再贴着屏幕边角插一块宽铁片(此机主要就是角上的扣不好拆),一边用左手辦一边用右手向上抬铁片(左右开弓,前后夹击),就开了。
       用表在路对比测试俩复合管(9971CD)都正常,其他贴片电阻电容也无异常,找一外形脚位都相似的高压包(原机用SPW-068LSE,换成S80GL19T-8-V1TPV  0635),把上包换掉,通电OK,不黑了。

网友(点评):
灯管都没测试,直接换升压器? 这两种升压器能直接代换?

网友A:
该机有两个通病,一是高压包坏,另一个是灯管坏,当然灯管坏的需要是MT190AW01的屏.

网友:
这个高压包不知道这样能使用多久。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直接改个高压板拉。。。怕反修。、。。

是的,直接改了免得引起返修

网友:
换高压包那个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改高压板心里有底点

网友:
换高压包不如直接替换高压板,耐用时间长!

网友:
楼主没外接灯管测试吗? 如果是群康的屏 你这样弄了也用不久

网友:
换高压包不如直接替换高压板,耐用时间长    客人用起来也放心

网友:
要是我也直接高压板替换

网友:
我有点怀疑楼主在灌水     那变压器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我是从HP W19e的高压板上拆的高压包,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维修实例,你不信也可以自己编几例让大家瞧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机有两个通病,一是高压包坏,另一个是灯管坏,当然灯管坏的需要是MT190AW01的屏.

赞同。灯管坏的我也修到过,那一款我没记是啥型号,只记得外壳很好拆。

网友A:
换高压包可以长时间使用的,成本低.如果换通用高压板,固定和使用寿命都不如原装,但可以收上钱.这款机器也好拆,把显示器倒立起来,可以看到两个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包可以长时间使用的,成本低.如果换通用高压板,固定和使用寿命都不如原装,但可以收上钱.这款机器也好拆 ...

和我想法一致,本来我也谈好换改装板的,既然只是高压包坏,又能修复原板,为何还要换质量并不咋滴的通用板啊

网友:
高压板并不难修,我一年也换不了几块高压板,除非遇到时间紧或头疼的机器.都是同行来买高压板.

网友:
这种板大多都是高压线圈损坏

网友:
请问下,高压包,代换原则是什么啊,我平时看看是脚位差不多,我就换上去的。。能说下吗?

网友:
我觉得你好二  那个显示器很好拆开的    但是我觉得你换高压包还是可以的   靠得是技术不是一下就换没意思  真的  我一天换几根高压条几分钟就修好了没什么研究价值。。。

网友:
换高压包  这我还真没换过哦 一般都直接改个高压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