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1-06):
一台190的三星 拿来是时开不了机的,修好了电源板后接电看背光亮了,心想可以收钱了。看来一下屏幕 全屏都是花的,{不懂上传图片} 以为是数据问题就放一边了,过不久又有人拿来一台一样的,换按键OK{这应该算是通病了}于是拿了他的板去试花屏的那台结果还是一样效果。拿它的板去试换按键的那台一切正常。以为是屏坏了 但是用2025板点2块屏都正常的,怎么回事啊。。花屏的屏三星的// 换按键那台屏是:什么BOE 不知是那里的。。是他们的屏不一样 驱动板也是不可以代用吗??

网友:
不会吧,再仔细查查...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 屏排线 接口 松动!!!!

网友:
屏幕 全屏都是花的   怎么解决啊

网友:
确定屏是好的话.那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BOE 是京东方的..

网友:
看一下屏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修不了的那种吧

网友:
一般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如果用同用板2025的测试了屏是好的,板换到别的机子上去测试就好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板是好的啊,屏也是好的,那问题就出在屏线上了啊..换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
换板的时候连屏线也是一起换的。。洗过很多次屏线了。也擦过。。

网友A:
如果换2025可以的话,直接换板吧.

网友:
那肯定是姿势不对了,呵呵,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用刀刮屏线的接口才行啊(连接驱动板的那根,不要刮屏接口哦)、刮出光亮应该就OK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2025可以的话,直接换板吧.

有一块原装板了,换上去还是一样的,就是不可以点他的那块屏,其他的屏正常 客户要求按键要可以用。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