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ATX 350P4 怎么修?

楼主(2011-11-06):
大电容爆了一个。更换一对。更换与之并联的电阻100K ,能工作了。工作是带有高频尖叫声,而且带不起独立显卡的电脑。负载能力差。

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高手请解答!

网友:
你看看哪里在叫呢

网友:
查驱动小管是否坏和开关管基极2.2欧电阻。

网友:
看看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性能如何,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辅助电源S或e极取样电阻可能是4.7欧的,494本身及8、11脚偏置电阻有否开路,驱动的945、13009的基极小电解是否良好。

网友:
你把开关管旁边的两个加速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