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780m-a am3 的大板,键盘鼠标不能用!修复

楼主(2011-11-06):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儿am3 的板子说是键盘鼠标口不能用,这是第一次修am3 的新版有点儿小激动,拿到板子通电试机,开机时键盘灯不亮,近bios里面键盘确实不能用,怕有其他问题索性近系统看一圈, 其他都没有问题,既然键盘鼠标不能用就按照步骤。测电压 5.1v正常。阻值也正常。开始顺着数据线跑线,一直跑到南桥,因为还在保内是本着不动风枪烙铁的原则,这时候其实已经知道是o的可能行很大,但是呢,就仔细仔细的把经过的原件测量一遍确定没有问题,才跟客户说是io的问题,当然那样的话人家就不保,客户在做思想工作下终于同意整啦,换过后,开机时键盘三个灯同时闪一下我就知道这板子ok啦!

网友:
一般ps/2的键盘鼠标数据线都是去IO的 ,线路正常,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先考虑IO。

网友:
一般是IO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