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不出3V 5V 奇怪问题。HP MINI 无法软关机。关机重启。

楼主(2011-11-06):
这二个只当 经验吧!实在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来。。

只是给大伙看看。了解一下。 高手路过就行了。谢谢。

东芝 不出来3V 5V 大伙肯定说这个简单。不过真的很简单。 但不明白。。

把PR84 移除了就出来了。.谁能解释一下。

HP MINI 不能软关机。。 进系统关机后就重启。。 硬关机可以的。 插上电不自动触发。
换过EC  晶振  刷过BIOS   换过系统 。  这个机器可以网络启动,在BIOS里关掉不行。拆掉网卡后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1-7 09:45):
回复  云中行   3V 5V 故障是东芝的机器。   网卡是有 HP mini 机器的。二个不同的机器。

很精典的两个故障.....希望以后遇到...能修复此机器
楼主 修好3M 和 5M后 拆掉网卡 才正常吗?最后是换了网卡 还是外接的?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A:
那个6237你之前有换过吗?

网友:
这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啥原理呀?

网友:
同上 求解释

网友:
盼高手,求解

网友:
TPS51427 可以互换,给需要的朋友说一下。
没有此主板的电路图 只能按照此芯片的参数分析了
我菜鸟级的分析下,有大师就上 嘿嘿3V 5V的出去要决定于  SKIP# 是否H-L。  此芯片的3V 5V须要满足SKIP#为高电平、VIn正常.以及REFIN FB1 SKIP#的正常--关系到 UGATE 和LGATE的推动..而外围电路的场馆。会牵扯到 5V 3V的输出 你可以看一下 2个推动周围的电路可以看的出来。。。我理解有限,叙述有限,只能把自己理解出来的。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么

网友:
      图纸有吗,帖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HP MINI 软关机重启,拆掉网卡正常   应该是网络唤醒设置问题,以前碰到一台联想F30A 插着网线软关机就变成自动重启,最后设置了网络唤醒就搞定。

网友:
设置无效后。 才决定拆网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6237你之前有换过吗?

换过了。 换过无效才找外围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