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L01屏 分辨率是1440X900吗 刷了几个2270的都不显

楼主(2011-11-06):
如题 求赐教

网友:
乐华2270吗?试试这个。

网友:
成了谢谢哦 不是驱动问题 哎自己粗心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

网友:
首先屏线X反了 其次原先高压就有问题的 自己接了线出来试过的 隔了一天搞居然X到一体板上去了 粗心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好呢

网友A:
不过现在的原装电源设计的太给力了 换驱动就必须连电源一起换 不然点不亮(主要也是因为自己不懂那电源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现在的原装电源设计的太给力了 换驱动就必须连电源一起换 不然点不亮(主要也是因为自己不懂那电源的设 ...

楼主的基础知识仍然需要加强啊或者需要更加细心一些、分析一下电路(跑一下嘛)就可以搞定啦,不用换那么多啊。呵呵,希望楼主不要见怪哦。

网友:
跳线?还是屏线?

网友:
谢谢~我基础是差 才修了2个月不到 目前只会换 (成本高啊)

网友(2013-02-25):
我也需要这个驱动,谢谢了.

网友:
我也要了谢谢

网友(2014-08-24):
手里刚好有一块 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