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关于BIOS的东西不太熟悉,希望达人们可以进来看看。

楼主(2011-11-06):
我想问问,每一块主板出厂BIOS是根据BIOS芯片来决定的吗?

刷BIOS能不能刷新成其他主板的BIOS程序呢?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主板不支持部分U(但是U的针脚和主板CPU座相合)能不能通过刷BIOS来令这块板支持这些原来不支持的U

刷BIOS程序如何知道能不能刷其他BIOS程序呢?

网友:
BIOS芯片是一个硬件,可以用在不同的板上,BIOS文件主要是根据芯片组定的,个人推断,有错请高手指正

网友:
个人觉得还要看ROM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A:
刷BIOS能不能将原来不支持的CPU变成支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能不能将原来不支持的CPU变成支持呢?

那也要CPU的针脚一致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