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LASER ONE 山寨本第一次不能开机

楼主(2011-11-06):
宏基 LASER ONE  山寨本第一次不能开机 ,(电流到0.4 马上掉下来,再自动上去0.5A但不亮机,用的指针的可能有误差)上诊断卡不跑应该是没走MINIPCIE总线,但拿掉电源再插上开机就没问题了(0.5A亮机)。放1小时又这样,我看到此机论坛都在找它的图说板号是SUI ML-1 其实板号应该是 P05_VERB ,因为找不到图,所以把CUP 南桥 加焊一样现象,更换EC3926也一样。把以发贴看各位老师 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ios...你需要刷。。。。。。

网友:
楼上的  有没有此机器的BIOS   我也需要   有的话请帮忙发个

网友:
北桥你没有加焊过吗,那些山寨上网本大部分都是北桥虚焊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绝对是北桥问题

网友:
LZ   搞了北桥没呀   好了  说下

网友:
此机全板加焊后就OK了。用的是烤箱(同事订做的箱里面是发热灯管)全板加热的。温度180度 (实际可能更高温度)

网友(点评):
这招过绝不过180的烤箱是不是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