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 开机直接45 50 C1不动

楼主(2011-11-06):
盈通AN5战神版,AM2接口,单桥。换电源,换CPU,刷BIOS,打内存接口阻值,查内存供电,时钟都没问题,插不插内存都是直接45 50 C1就不动了。加焊桥还是一样的症状没变。在坛子里翻到了好几篇这种现像,没看到结果,手里暂时没有W83627DHG的IO换,不知道大师们最后找出来没有,是啥地方坏了?

网友:
菜鸟期待中~~~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晶振看下

网友:
明显没读内在
检查不读内存步骤
1.8V供电,0.9V总线,内存数据、地址、控制线,内存码片时钟、数据线,内存参考电压
内存控制器方面,控制器在CPU内,先换CPU,主查控制器参考电压。
还有可能BIOS资料不正确。

网友:
查U到内存的数据线。另外串口芯片摘了。、

网友:
CPU换个试试    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