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隔离电路的问题 感觉工作都正常 但电压没过来 请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2011-11-06):
一台宏基4930的本本插电无待机 发现问题在隔离电路上 VIN到第一个MOS管PQ9导通 第二个PQ10就不通了,我人为短接过这个MOS管后待机0.01正常 可以加电开机 正常工作
但这个MOS管我拆下测量是好的 它的G极和第一个MOS管PQ9的G相通的 第一个能导通 为什么它不能导通
实测PQ9的D脚19V G脚18V  S脚18.28V    PQ10的S脚18.28V  G脚18V   但D脚只有0.8V这样
还请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两个都是 P沟道的,两个都没通。 你把后面短接暂时能正常用, 不过第一个MOS管只是工作在二极管模式,肯定发热量大的, 会烧掉的。

网友:
机子上的PQ10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
作为第20个路人我也回一下。
实际上两个管子都没有通,你查下PU5相关脚位。看看PQ9的GS、GD有没有穿。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两个肯定都没通

网友(点评):
正解。PQ9坏了。PQ10是好的。仔细查查吧

网友:
看LZ电路图,两个都是P管,高电平是不能导通,如果电压是冲VIN过来的话,PQ9 G级不管有没有电压都会痛的,你注意下管子里面的二极管就知道了,二PQ10的G极是高电平的话肯定不能导通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啊!!

网友:
充电IC换一下

网友:
4楼的朋友说的对  估计是没有导通  两个MOS管都量过肯定是好的  PU5的工作条件也正常 充电电路的MOS管也正常 我得去找个PU5换一下看看

网友:
那两个管子都需要低电平才能导通,第一个管子过去的电视管子里二极管过去的,而第二个你仔细看下二极管,他过不去,还是控制极电压不对,仔细查下

网友:
2个管子都没有导通好不好,不管是什么管子都不会导通的,不管是NPN和PNP。怀疑楼主的基础知识。

网友:
看下PU5  工作了没.2个管子都是PU5控制的

网友:
你量量pu5控制俩个管的脚,电压是多少,如果比vin低就是管子挂了,如果高是芯片有问题,或者信号部分

网友:
没有通的.两管有一受pu5控制.查芯片工作没有

网友:
还好来看了一下,我居然连上面第一个管子没通都没看出来,惭愧...不过总算学习到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提的好,许多刚学的都会迷糊,两个管子G极加的电压是一样的,但为何一个能过电(导通)另一个不能???
注意仔细看图,两个管子一个是反接,一个是正接的!!两个管子都是P沟通MOS管,而且PQ9是反接的。先说QP9,这个管子的D极接VIN,也就就是说,只要一插上AC,这个脚就有了19V的电压,这样就相当我们测MOS管时,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这时管子是通的吧!!同理,电压就过了这个管子。这样电压就到了PQ10的S极。这时就相当测试MOS管时,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那么P沟道的管子,这样是不通的,想起来了没有???这样说,还不明白的,就去看笔记,面壁思过~~~~
     怎么样的情况下两个管子要通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两个管子的G极都是低电平。有人要问了,做这么麻烦做甚??还两个管子,一会通一会不通的,直接用一个管子不好么?其实不然,这种设计妙就妙在保护上。
      我们从头说起。插上AC后,不管PQ9的G极是什么电压,19V都可以过这个管子,供后面电路用,但这个电流很小,不是供内存 CPU等用。我们可以认为是试探性供电,一般来说,如果正常,就会有一个信号返过来,拉低这两个管子的G极,这就是正试供电了。这样一来,如果万一后面的电路有问题,侧不会有信号来拉低,试想,如果后面电路有问题,直接把19V供过去,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冒烟??PCB板烧个洞???这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从这个图上,正常情况下PU5的4脚是输出低电平的。这个芯片可能是充电芯片吧??
打了这么多字,累死。也不知看的人,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
两个管子的G极电压要比S极电压至少少4.5V两个管子才能导通,查控制芯片PU5有没有发出导通电压,没有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个MOS管好不好

PO9能导通是应为里面有个二极管,D脚19到了S脚只有18.28,明显是二极管降了0.7的压降,还好意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提的好,许多刚学的都会迷糊,两个管子G极加的电压是一样的,但为何一个能过电(导通)另一个不能 ...

十分感谢你的指点 而且也弄懂了原理  在这里说一声谢谢了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提的好,许多刚学的都会迷糊,两个管子G极加的电压是一样的,但为何一个能过电(导通)另一个不能 ...

说的好,偶看懂了点~!谢谢~!

网友:
点火不成功,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俩个都是P沟道的且都还没有导通查下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都是大师们的话,但是能看懂!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