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倒霉透了,各位帮帮忙吧

楼主(2011-11-06):
今天接到台式机主板,开始的时候是不过内存,擦擦内存好了,在测测,又不行了,然后压北桥,好了,做完北桥,自己粗心大意掉电容了,然后补,过一会在开的时候显示无信号输出,独显就可以显示可是集显就不行,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点评):
桥没植好吧?

网友:
想了想应该是线路问题,可是我不熟,帮忙看看吧  谢谢

网友:
然后压北桥,好了
桥加焊

网友:
楼主 你今天真够衰的啊 哈哈哈  不过这问题 貌似还是北桥的问题撒

网友:
看看补的电容是的位置是不是正确。再者考虑是不是桥空焊?

网友:
显示模式不支持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容是哪里的

网友:
在北桥附近

网友:
检查refset电阻 和桥周边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掉件 最好看查图纸 与集成显卡 相关的原件、检查集显时钟 到北桥的线路、 是否掉件。我怀疑 你是掉件, 如果实在找不到 加焊吧  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我想你是掉件了吧 再看清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