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35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11-06):
东芝M835键盘不能用

键盘换过全新故障一样。。。全部不能按。。。

排容全部换过。。。。。。故障依旧。

电压 3.3v正常。。。

EC WPCE775LAODG

也换过故障依旧。。。。

忘各位大虾。。。给出点招。。。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自己准备重新再发个键盘。。忘各位大虾给点招。。。

网友:
那外接键盘试过可以了吗?看看对脚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对地阻止一样 。。。。。。反复测试一样 。

网友:
每人 回答。。。。已经定了键盘。期待。。。。

网友A:
那处排阻试过的没有,,,排阻出问题,也有可能出这种毛病,,,实在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程序也可以定义键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处排阻试过的没有,,,排阻出问题,也有可能出这种毛病,,,实在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程序也可以定 ...

那处排组排容全部换过。...故障依旧.......已经快要疯了。.新键盘放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BIOS刷一个试试啊!!!肯定是有问题存在的,只不过你没找到而以,,慢慢来,,,,别急,,这个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网友:
da大虾们给点招。

网友:
直接先刷BIOS

网友:
不要急,看看是不是IO控制的

网友:
是全部键都不好用还是部分键不好用啊?如果是部分键不好用可能是排容和EC了,如果全部不好用一般不会是电容的事了

网友B:
换个键盘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键盘芯片试试。

早换过了....没招...

网友:
楼主只有刷个BIOS试试啦,刷BIOS不行,换换南桥

网友:
lz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如果不是那问题  可以要上BGA做南桥了

网友:
是不是软件哪里设置了下   进下PE吧

网友:
维修失败。。。。。。。南桥也换了。。。发到基地,。,已失败结束。。。。。。。。。。。。。。

网友:
BIOS早就涮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1-12-18):
看外键盘正常不   正常的话就是你的键盘有问题可能性比较的大    要不就是接口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