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斧开机通电后自动断电然后又自动通电断电,反复如此

楼主(2011-11-06):
七彩虹战斧H61V21主板,开机通电后自动断电然后又自动通电断电,反复如此,如果拔出所有外接设备,包括CPU,内存等,什么都不插,只插一个风扇主板能上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有设备没检测过,你要看断电在什么代码之后

网友:
H61也有得修了,真的好佩服,我们还是在修AM2和775的,

网友:
就是瞬间断又给电,又断又给电的那种,诊断卡就00闪一下就没电了,过1-2秒又闪一下,周而复始

网友(点评):
那你这CPU都没过,查下CPU工作条件啊。上假负载查

网友:
其它配件在另外的板上能正常用吗?

网友:
还没修过这么高档的板子。。呵呵

网友:
桥做BGA 或CPU底坐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先查四针小接口,不接能不上电。能上肯定是CPU供电部分短路,很可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2015-03-11):
H61的资料好少  修起来好吃力

网友(2015-06-10):
也有一批板是这样 ,不稳定 ,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网友(2015-07-31):
翔升H61V也是这样,触发掉电,各供电正常,准备刷写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修好,希望高手能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2015-11-13):
一般都是电压没有起来 引起的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