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严重坏道 挽回数据 并流畅使用系统

楼主(2011-11-06):
成功修复严重坏道 挽回数据 并流畅使用系统

随着曼谷洪水过后,国内硬盘价格飞涨的情况下.  我的DELL D630的 日立320G 硬盘不幸出现大量坏道(具体原因就不说啦,您知道的! 呵呵).
开机进系统很慢很慢. 操作起来更如P3的都不如.  我的T8100 的CPU 2G内存 跑得可以让任何人吐血了.

硬盘好贵.  查了下 日立的硬盘还没过保.  但是 里边资料 还有 保的话 还没联系好。

这些天都无法使用我的爱机啦    怎么办?  修了它!!

OK  这想法非常不可思议.

了解了硬盘坏道修复的原理。 知道它的可行性.

就选用了 DiskGenius 进行修复.

非常不错. 一开始比较慢  但是多少将延迟时间大幅度缩短了.

一开始400-500毫秒的居多. 且硬盘时常发出卡卡声.

修复2-3次后 200毫秒的居多. 甚至 出现了100多毫秒的

我很清楚 如果全部在100毫秒以下  硬盘就几乎和新的硬盘一样快.   新的一般60-80毫秒

那么我就再重复修复几次.   在修复前 我怕最为重要 的 数据丢失已经做好了少许的备份. 因为备份空间不是很多(回到家的时候)

修复几次后有了很好的心得. 发现  只要修复就有收获  而且毫秒限制数低效果越好.

于是我有了全部柱面修复的念头.

我将毫秒数设置低于10毫秒的全部修复.

也就是修复全部好的和坏的柱面.

早上起来一看才修复了3000多个柱面 就C盘和D盘附近.

快上班了  就直接关闭电脑. 带到店里.

开起来 进PE  完蛋了.  检测不到盘.   用 DiskGenius 看了下.  吓住了.

检测到320G的硬盘全部是自由空间.   分区表丢失? 是我第一个念头.

于是用 DiskGenius 去搜索丢失分区  可是没有找到。 然后相继用了几个分区表恢复工具  如 易我分区表恢复3.0 等软件.

可是都要注册. 实在郁闷.  看来免费的软件也有难找的时候了.

有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PE   你知道的!! PE里头集成的工具可是不少~  而且大部分能够集成在PE里头的工具都是已经注册过
或者破解过的. 总之,能够使用.

于是回到PE 利用了易我分区表恢复了2个盘.  但是还是为此丢失了D盘数据.

想了下,最重要的一个软件资源已经备份. 其他的都是常见的软件收集. 无伤元气.

就格式化吧~

兴许是昨天晚上用力更猛去修复C盘. 真是城池着火殃及池鱼呀!! 靠得近就是不靠谱.

所以在此也建议大家把重要资料放到最后盘符.  远离C盘.   D盘最好放些 电影 音乐 等不重要的文件.

再次扫描C盘  限制延迟已经基本在100以内的达到 80% 100出头的 10% 个别几个柱面近200吧.

好的. 预料中 肯定不卡拉.  马上装了系统.

进去操作.  流畅度恢复硬盘坏道前的90%以上.  这是我的自我感觉.  倘若我不知道硬盘出现坏道. 不告诉我的话

与我之前用起来  压根就没感觉有多少变化.

所以将我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   欢迎来到领先网. 这真的是篇自我感觉很棒的经验分享文章.  希望大家支持给力!

分享才是硬道理. 硬盘更是要硬道理! 呵呵

此文章原创于 领先网  先后发布于领先网 迅维网 91维修网.  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你还是没有说怎么用diskgen修复的操作过程啊

网友:
您下一个   然后运行起来  先选择要修复的盘符 比如C盘 或者整个硬盘     菜单    硬盘-坏道检测与修复

然后开始检测.  看检测结果如何.  设置修复延迟高于 多少毫秒的磁道.

然后 尝试修复  放着修复完即可.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下面的回复

网友A:
只修c盘,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最好修复之前把重要的备份一下

网友B:
我的硬盘老卡卡的,特慢,我也试试。

网友(2014-06-19):
他根本就没有说关键的

网友(2011-11-06):
引用 网友B:
我的硬盘老卡卡的,特慢,我也试试。

恩恩   绝对有用的.         效果明显不明显就看你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修c盘,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最好修复之前把重要的备份一下

恩   近来发现有的机器配置已经不算低了   可是操作起来就是慢.   比人家低端的还要慢.

硬盘延迟是关键.  特别是C盘.    如果硬盘有了问题  即便你进PE  开我的电脑都会卡.

如果有时间的话  最好能把其他盘符也修复了.   修复的涉及 屏蔽 坏道首尾 之类的 这些有兴趣的可以研究.

网友C:
没有写维修过程  让人家没办法判断啊

网友D:
这工具真能恢复坏道?觉得有点神奇了。。用过N个都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点评):
这是我第2次成功应用了此功能. 上已次是台式机老爷机 每次装机都是到最后4秒GHOST不完 就报坏道. 硬是修复后成功流畅运行系统. 否则那客户可能要退了. 因为人家已经换板换内存了 不能再让他换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工具真能恢复坏道?觉得有点神奇了。。用过N个都没有什么效果。。

  真的  百分百.  不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修好.   或许原理上是屏蔽.    不过我这实打实的实战. 昨天晚上到2点多才睡觉.  今天电脑已经恢复到飞一般的流畅  很开心. 便写下心得.

网友(点评):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写维修过程  让人家没办法判断啊

您下一个   然后运行起来  先选择要修复的盘符 比如C盘 或者整个硬盘     菜单    硬盘-坏道检测与修复

然后开始检测.  看检测结果如何.  设置修复延迟高于 多少毫秒的磁道.

尝试修复.

如果修复后检测硬盘坏道延迟还是比较大.  就重复几次修复.要有耐心.

越往后边设置的 毫秒数要越小.

网友:
嗯是啊。。硬盘已经出现坏道了。就说明硬盘到了故障期了。小心数据啊。。

出现坏道就是到故障期了,这是谁教的理论啊?你的电源不好,摔过也能算硬盘质量问题吗?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影响才能算数。

网友(2014-06-19):
恩恩 感谢提醒呀 朋友!~ 呵呵·· 我已经备份要最重要的数据啦· · 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数据 我看还是先不动吧 暂时没有空盘存放了 ~

网友(2011-11-06):
认不着的硬盘用什么方法修复?

网友(点评):
不认盘 那就只能开盘维修啦 或者换硬盘主板 换磁头等

网友(点评):
不认盘就开盘?这又是哪家的理论啊?真是佩服来这个板块的兄弟们对硬盘的认识啊。错误太多了,连起码的初级认识都搞错啊。

网友:
我们这一般是用MHDD来修复的,如果叉叉太多就直接隐藏那一块~~~

网友(点评):
恩 习惯用某种软件 只要能达到效果 就OK啊 呵呵··

网友:
把重要资料放到最后盘符.  远离C盘

网友(点评):
是的 我通常都是这么干.

网友:
还真没用过!一直是MHDD加pc3000!!
有功夫了弄个坏硬盘44!

网友(点评):
恩 有时间我也用用 MHDD 一般我只用它来扫描 而不是修复

网友:
我也用DiskGenius试修过一块硬盘,速度有所改善,不过也没那么神,大部份坏道依然存在,反复修复几次硬盘速度会越来越快,不过它只修柱面,没那么精确,而且修复时会破坏分区。
现在正试另一款软件。

越修复越快 没错 破坏分区是存在的 不过比较少数 建议大家修复前先备份好分区表

网友:
可以吗   我还真没试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点评):
是的 可以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个320G西数盘,搞笑的是用diskgen测试无坏道,用VIC一测,满盘橙绿。天哪

网友(点评):
橙绿并不是坏道 是延迟过于大 在DIS中 它没有VIC那么形象地表现出来 而是一些延迟的毫秒数字 要真正卡主打叉的坏道 才会在DIS中被视为坏道

网友:
对于修硬盘坏道我是一直感觉又爱又恨,手里有好几块坏道硬盘,脑子里总是感觉坏道硬盘还是有办法修,只是自己技术有限所以修不好,可每次找的一个新软件而高兴时,却又因为试验失败而扫兴。看完楼主的介绍下载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
跳过坏道也可以用吧,搞坏了就亏大了,现在贼贵

是啊,可以选择跳过坏道,这样也安全些。

网友:
可以吗   我还真没试过  试试

网友:
这样修不行的,过两天就会坏了

网友:
DISKgen  恢复分区表是一个恢复数据的方法啊啊

网友:
楼主你试试希捷12代前好后坏的硬盘有效吗,还有不认盘也不一定就必需开盘的(固件也能造成不认盘)

网友:
DG修复,只能短期用一下,这个短期,依我修复过的一例也就3个月左右
某客,硬盘有专业软件,有加密,不能更换硬盘,隔三月左右,就起动报文件丢失,然后DG屏蔽坏道,又能用三月、

网友:
一般硬盘挂了直接进工厂啊  很郁闷的

网友:
DG也能修复硬盘?在我印象中只有PC3K才能真正地把坏道添加到G表或P表。DG没这么神吧?就算有,应该也是治标不治本。一段时间还会崩出来的吧?

网友:
坏道不抱任何希望,还会回来的

网友E(2014-06-04):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
不过,那不是在修盘,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
不过,那不是在修盘,
你懂的

大海兄说的没错,你这不是修呀,兄弟

网友:
没有用过用diskgen来修坏道路。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太假了  这个分区工具是可以恢复分区,可是修坏道不行吧

网友:
重要的步骤怎么略过了。、。。

网友:
说了半天和没说一样,带图更好些。

网友:
这种有坏道的硬盘要么返厂,要么扔掉,懒的去修他,毕竟数据无价。

网友:
物理坏道这个软件不可能修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