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宽幅小子电源,紫色待机正常,绿色待机电压只有0.15v

楼主(2011-11-06):
航嘉宽幅小子电源,紫色待机正常,绿色待机电压只有0.15v,求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顺着这根线往上查就是了。

网友:
那是不正常的!正常一般在3-5V。

网友:
这怎么指教啊。只能顺着往上走。看看上啦电源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或者是三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