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源测试接线盒(兼职台灯)

楼主(2011-11-06):
先上图,搞电器维修的看见电路图就什么都清楚了。对吧?

器材:
旧电源盒子一个(取出所有器件,只留220V接口)
夹床灯一个
单路四脚三档拨动开关一个
D形电源接头一个
导线若干
安装:
将以上器材按照上面的电路图焊接好,将夹床灯固定在电源盒子上。
功能:
一、左边接入市电,右边空置,将开关置于位置①,就是一个台灯。
二、将开关置于位置②,右边接入刚修好待测的电源或其他待测设备,可以防止烧保险或炸管子。
  如果灯亮,说明设备短路,需要继续维修;如灯不亮,说明设备无短路现象,继续下一步测试。
三、如果将开关置于位置③,短接灯泡,220V加到待测设备上,进行测试。

补充内容 (2014-4-1 23:04):
一定注意,220V是左进右出!千万不能反接!

谢谢,简单可行,可以在台灯的灯泡前加一个防爆玻璃之类的东西

网友:
不错    挺有思想呢

网友:
挺好 有时间做一个真行

网友:
主要东西就是“三档拨动开关”,其他东西就地取材就好。
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
灯的功率最好选200W左右的是吧?

网友:
一物两用,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W-100W都行,不用太大。

嗯,谢谢,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有创意省得来回焊灯炮。

网友:
有时间也做个玩玩

网友:
不是很懂 哎  研究研究

网友:
一物两用,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准备动手做一个

网友:
挺有意思!简单、易用。灯泡应该用白炽灯而不是节能灯吧。。。

是的,不能用节能灯
对,一定要用白炽灯。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点评):
我画的只是电路示意图,不是标准电路图。 请教哪里画错了?

网友:
问: 第二步 不是很理解???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  详解

网友:
第二步:左边接220V市电,右边接正在维修的待测电源或其他220V的用电设备。
这样,白炽灯泡就和待测设备串连起来了,二者共同分压220V。
假如此时你的待测设备还没修好,短路了,那么220V就全加到了灯泡上,灯泡就亮了。
但是电流也不是太大,并不会烧毁你的待测设备,即使保险丝也不会断掉。
串联灯泡就是起降压限流的作用。
灯亮说明设备短路,你还要继续修。。。
灯泡不亮就说明你的待测设备没有短路,你就可以把开关打到3号位置将灯泡短路掉,220V直接加到待测设备上试机。

这么说该明白了吧?

网友B:
人才,这真是方便哦,就是那开关那有卖?

网友(点评):
在电扇上拆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才,这真是方便哦,就是那开关那有卖?

谢谢夸奖!
第一,注意电源左进右出,反了就短路了。
第二,要用单路四脚三档拨动开关才行,二档开关测试用也可以,但是就不要做台灯用了。

网友:
电路没错的  很实用。

谢谢老大的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漏了一样那是夜光灯

白天就够它忙的了,晚上就不要再兼职夜光了吧?

平时把电源输出引线收在电源盒子里,使用时现拉出来,用完再收进去,也不会拖尾巴,真的很方便。

网友:
其实这个盒子还可以再改进一下的:
1、在电源进口处接一个双路开关,方便彻底断电;
2、在盒子上面固定一个三孔插座,和电源输出引线并联即可,这样就可以直接测试绝大部分双脚、三脚插头的电器了。

网友D:
这样的设备也就用在没有测试过的电源的初次测试上用,比较方便

如果电源已经拆出来在维修,后面的测试完全可以在保险管的位置上接上灯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设备也就用在没有测试过的电源的初次测试上用,比较方便

如果电源已经拆出来在维修,后面的测试完 ...

是这样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1-12-18):
今天又在电源输入端加了一个双路开关,更方便了。

网友:
有实物图吗  不是很明白   如何请教你

网友:
很实用,我估计不久淘宝上可能会有使用楼主创意的台灯出现——家电维修人员专用测试台灯。
呵呵。

网友:
我很早就做了,现在都在用,但不能当台灯用是做维修用的,不过我直接用开关带插座那种做的,灯泡用200W的,灯泡是串连在火线上,在开关之间。开关关上时为测试,插上的设备是否有短线,短线灯泡会常亮,目的保护测试设备不烧元件;开关打开时为正常插座,设备功率较大时就要打开才能工作。

网友:
这样也很好用!
我也正想加个插座上去,方便测试其他类型的设备。

网友:
42楼兄弟那个不错哦,不占地方,用着也方便。

网友:
其实台灯部分可以跳过了,两档测试电源就足够了吧,实用,新型,申请专利去啵,呵呵

因为那个三段开关才加了个台灯功能,两档足够了!专利卖给你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