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显示白屏,VGA单独显示正常,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1-11-06):
今天遇到一台三星R18开机显示花屏量测屏线和接口3.3V显示电压和屏供电19V正常,本人现在怀疑是屏线故障但量测屏线导通都正常,请告诉给指引方向
三星

网友:
到底是花屏还是白屏,换块屏测下如还是白屏就有可能是屏线或主板

网友:
换屏和屏线试一下.还白屏就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老大,换个屏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把屏故障排除后,再考虑显卡的事,不然,会把板子搞坏的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 是开机花屏呢,还是开机白屏呢?
如果是花屏 r18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故障,加焊一下就有可能解决。如果是白屏,我看到楼主说已经侧过屏线。我建议楼主用点瓶的工具点下瓶试试看,如果没事,很有可能是排线接口 或是屏线接口。

网友:
估计楼主屏 屏线 都排除了! 如果楼主显卡也排除了, 建议检查显卡外围, 上次修到一台HP的,也是白屏,结果发现是外围供电问题导致! 当时测试到两个电感断路了!

网友:
有条件就换配件试试 没有配件你就杀显卡吧

网友:
风枪预热显卡 或许你就找到答案了 内显白屏 外正常 好多也都是显卡空引起的

网友:
查 屏线有无断裂. 屏供电正常不.正常就查 主板的LVDS信号.

网友:
看是不屏少从电啊,还有主板上的信号阻值打了吗?

网友:
呵呵 很简单啊 换个屏看不就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LVDS是否正常

网友:
R18好像是7400显卡吧。。我记得R25好像是8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