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航嘉R80电源改造成R85

楼主(2011-11-06):
我将航嘉R80电源改造成R85,通过两者图片分析,两者内部结构相差不大,只是关键的零件不同,为确保改造成功均选用与R75相同的零部件进行更换,通过几个月试用一切正常,成本不超过80元,但不知道是否违反版权?

网友:
请问R80和R85有什么不同,功率?
为什么要改造?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
改动部分如下,过流保护部分未作调整d:\R80改R850改动部分

网友:
LZ的图片怎么看不见啊?

网友:
改动后理论额定功率增加了

网友:
回2楼:461元的R85 450W的电源 260元的R80 300W的电源,既可省钱又享受动手的乐趣

网友:
LZ说说都换了哪些原件?
原来的线路有没有改动?

网友:
对呀,说说换了哪些部件。我们也试芳。

网友:
如果主变压器是一样大小的的改动才有意义。

网友:
到底改了什么东西嘛???

网友:
R80与R85线路板基本相同,改动部分我在6楼图已标识,主变压器改动技术难度较大,所以没有改动。在电脑满负载测试时电压波动在标准范围内,主变温度变化不能很大,但改动后不能享受三包,请三思

网友(点评):
满载是指的输出450w的情况下吗?

网友:
这是R85电板

网友:
虚心请教:你改动前后各部件的规格型号分别是什么?

网友:
PFC部分和双管正激结构管,均换为两颗英飞凌20N60C3。英飞凌20N60C3可以传输20.7A电流,耐压650V,0.19欧导通电阻,可以减低导通电阻。

网友:
低压滤波换为固态电容

网友:
二次侧用肖特基STPS30L30CT并联整流输出

网友:
12V输出可能采用STPS30L60CT并联的方式

网友:
主电容改为Nichicon蓝宝石450V330微法

网友:
谢谢分享!我再慢慢消化一下。也就是把管子、电容换成大功率、容量的型号了,是这样吗?

网友:
更换用场管和肖特基整流管厂家参数本来想免分给大家下载的,但不知如何设置

网友:
不错思路正确很值得效仿

网友:
不错,值得动手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