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T8802A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11-06):
今天碰到个945的板子,CPU没有VCORE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BD-9C,查VID组合有011001(确切的记不准了),查RT8802A的PDF,好像1脚是EN脚,6脚是SS脚,应该一脚有电压,结果没有,跑线分成两路一路好像进了CPU底座,一路到了芝麻管的C 级(就是上面的那个脚,怕记错了),再往下就不会了,各位高手和高高手给指点下吧,该怎么办了,还有8802A满足那些条件才能工作啊。。
  另外:上CPU时没有电压,但能慢慢发热,假负载VTT有1.2V 疑惑??

网友:
一脚是开启应该有电压才对。测一脚对地阻值看看。要想出主供电,应该要有内存供电桥供电和上真U(假负载可以试试)。U座桥脱焊和小芯片有问题都有可能不出主供电。

网友:
这种芯片容易坏旁边的小东西  1脚是EN 35脚是VDD  12脚是过流保护 33-39是VID

网友:
没人顶,自己顶,板子修好了,没有1脚的供电,跑到那个芝麻管,换了个,果然有了1.2V,然后还是没供电,因为这板子别人修过,我有把BD-9重新焊了一遍,OK,,特别谢谢月饼老大给别人回的8802A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