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拆机显卡的联系我,最好是坏的没怎么修过的。

楼主(2011-11-06):
   最近店里没显卡卖了,收一批回来修修卖。最好是拆机的,没修过,或者没动过大芯片。有的QQ:970090398 ,最好是十张以上,少了还不够运费呢!价钱绝对比你卖破烂高

网友:
有30张影驰8600GT加强版/256,兄弟几钱收,都是网吧拆机,没修过的

网友(点评):
有意要,请联系我。

网友:
这下楼主要发了。

网友:
在顶一下吧,贴子找不到了

H55
我顶。。。。。。。。。。。。。。。

网友A:
我有一些 7300  之类的,你要的话10元一张吧,有的只换过电容,是那种坏了二话不说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些 7300  之类的,你要的话10元一张吧,有的只换过电容,是那种坏了二话不说电容换掉再说,

有我多少我也想要些多!

网友:
显卡各种型号的,都是家用的,10几张,PCI-E接口的,
风扇都没有拆过,有的成色很好,都没有拿到维修店修过,
换电容的也是个人换的,其他都没有动过

网友:
都是拆机货,三分之二都能点亮正常进系统,2D正常,跑3D不过.都是8600GT/256,通货35一张.30张左右,还有945主板等

网友:
昂达945PLD,拆机好板,通货45一张.大概有60张

网友:
此贴长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