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线可以开启,各色线电压都正常.但是插入主板时就不能通电,

楼主(2011-11-06):
ATx电源短接绿线可以开启,各色线电压都正常.但是插入主板时就不能通电,主板开机针不能高低电平跳变,

网友:
查PG有没有电压。

网友:
就是灰色那根线~~

网友:
主板短路了,看下在主板上短接绿线和底线能不能通电

网友:
说明主板有短路,打主板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主板有开机电压没啊  强制开机一下 看烫水不咯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忘记讲主板是好的

网友:
晕,那你电源坏了,拆电源修吧,不过电源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电源直接换了。要是很好的电源就值得修一下。
现在电源便宜

网友:
电源拆开修电源

网友:
有可能是你测试电源的时候 插松了绿线的插口铜片 这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换个电源了,便宜

网友:
主板有短路现象吧

网友:
你的板子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看电源里的电容吧,肯定有鼓包的,这种情况经常碰到

网友:
这个不奇怪,是电源带不动负载,电源坏了,要修电源了,不过换一个算了,电源不值得修了。、、、

网友:
有时是电源里面的绿线的相关电路无法触发影响的,也就是说不能拉低电源输出。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最近也遇到了二个,一个直接叫他拿镊子短接绿黑来开机,一个叫他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