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1-11-06):
今天接了一台HPV3000的
笔记本
电脑 ,拿来时有的时候有显示有的时候没有显示,以为是屏的的问题换了一块每次都可以开机 ,上回自己的还是有显示 。这就说明不是屏的问题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帮忙分析分析
笔记本

网友:
显卡问题.....
同意楼主:
5.0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网友:
显卡问题啦!这种HP V3000的板子就是存在一个显卡问题 通病了.没显示的时候是不是电流也跑一点多嘛!是就干显卡吧

网友:
不显的时候过内存没有

网友:
V3000通病,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