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超级慢

楼主(2011-11-06):
我今天碰到一个hp-mpc61pm-hm集成主板运行好慢,进PE分区什么都正常,GHOST完重起读硬盘时就慢了,换个全新的硬盘和线也是一样,CPU和内存在别的机子上都是好的,本人接触电脑有八九年了,维修也有三年了,从以往的经验来说就是硬盘和数据线了,想来想去只有主板了。请问是主板那里出问题了或者别的地方,如何解决,求教了

网友:
南桥。。。。。。

网友(点评):
谢了,南桥有可能

网友:
不解,等待高三帮你忙了!

网友:
对付类似的问题可以尝试刷个BIOS看看先、再者就是单桥喜欢脱焊(可以进PE拷贝数据看看正常吗,假如正常,估计加焊成功的几率不高)。看看CPU供电的波形看看咯、

网友(点评):
ghost都是在PE里做的呀

网友:
是的,BIOS和南桥.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
BIOS恢复一下看看吧,

网友:
用测试法一一排查,不能省事的

网友(点评):
没法排查了,CPU 内存条 硬盘,数据线,电源只要不和这个主板别的地方都是好的。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A:
测下硬盘接口与南桥的a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硬盘接口与南桥的ad线

这个到不有试。明天跑一下数据线,谢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希望楼主解决以后,把解决方法公布

网友B:
    用别的CPU在这个机子上试就可以了。此机子的CPU在别的机子上试正常。我遇到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这板到期了,电容就算不鼓,也应该换了。。。。。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期待楼主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好给公布下!

网友:
南桥或B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别的CPU在这个机子上试就可以了。此机子的CPU在别的机子上试正常。我遇到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换了,没有用,还是双核5200+的。现在我在找同行试,头都是晕的了,客户换新主板走了,这个主板留下来学习一下。明天屏BIOS,到时实在不行就拿桥了。

网友(2014-04-10):
我这里也有两片呢

网友:
这个很容易解决,是主板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