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本蓝牙和无线不好使,求助?

楼主(2011-11-06):
在win7系统下发现没有认到蓝牙和无线,在mac系统下发现蓝牙不可用,和未发现无线模块,重做系统也一样,在板子上量了一下,发现桥正常输出信号,map79的独桥,请问一下无线和蓝牙模块坏了是否在系统下也认不到蓝牙和无线驱动呢?、

网友:
为什么不先排除一下那根线呢

网友:
楼主有搞定吗。分享下吧

网友(2012-08-22):
我有一台重新加焊一下、接口就好了

网友(2012-12-11):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无线是在那的啊?

在屏的档条里面,黑色的轴盖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屏的档条里面,黑色的轴盖下面!

非常感谢,开始还找了很久。以为是在主板里面呢

网友(2013-10-12):
修好没我有一台重新加焊一下、接口就好了

网友(2015-01-08):
我有台机器能认到无线,认不到蓝牙,不知啥子问题

网友(2015-11-06):
手上一台  无线收不了信号。。。无从下手啊。

网友(2016-06-04):
我也有台同样的问题,量板子也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