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9600GT显卡导致不加电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06):
本人有块9600GT的显卡,插到主板会导致主机不加电,拔下显卡主机正常,现在可以确认显卡故障,请高手讲一下检测与维修思路,测电容未发现短路,清洗过引脚,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加不了电短路了 金手指前面2-3脚 对地阻值正常一般是500左右 先换下核心上管再测此处阻值

网友:
测下GPU上的小电容,看下短路了没有。还有供电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在电脑上测量GPU电压和显存电压有没有。一般核心电压1.2V左右。显存电压DDR3 1.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