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梅捷主板

楼主(2011-11-06):
主板点不亮,拆下主板,无3.3VSB,发现三端稳压器损坏,同时测量其阻值,短路,I/O.网卡拆下后测量,仍短路,测量南桥,不短路,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能造成3.3V短路?谢谢

网友:
测量南桥,不短路   这个是你断南桥的线来测的?
1117有保护的,一般不会坏,先把1117拆下,换上好的,通电看看哪里发热,如IO、南桥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模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1117烧了个洞,换上新的以后,强行加电,烫的厉害,是不是跟输出3.3V短路有关系

网友:
南桥测量为USB,PCI14脚,COME中间脚的对地阻值,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

网友:
1117记得看哪个视频说过后级短路烧前级,估计是南桥短路。

1117一般出3.3VSB直接到南桥的3VREF,你测一下USB口试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能加电,,哪里都不热 怎么知道短路了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南桥挂了,换之

网友:
117发烫 吹下网卡 看是否还短路,A14是否对地,南桥背面或周围的电容是否导通,如果这样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时钟芯片

网友:
南桥怀疑最大,你可以对PCI的AD先进行打值,判断是否为南桥短路

网友:
拆南桥看看吧,南桥坏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