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品牌机的怪毛病修复

楼主(2011-11-06):
一台七喜品牌机,有个特别奇怪的毛病:只要开机的时候插着USB设备(键盘、鼠标、U盘等),进系统就特别慢,要三五分钟,卡在XP滚动条那里。进了系统后USB设备不能用,要拔下来重新插才行。但不是每次都是这样,有时又是好的。

先重装系统发现还是一样。检查USB供电无问题,测量电压正常,换电源无效。怀疑主板有问题。主板型号是映泰u8668 grand。拆下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问了机主说一直用着好好的,换了键盘鼠标就是这样了。原配的键盘鼠标都是PS2口的,机主都换成了USB的,就出问题了。

这样看来,我十分怀疑是这个品牌机出厂就有缺陷,对USB支持不好。网上找了该主板BIOS,刷新后,一切OK。

BIOS在压缩包内

原来一客户问我就这个问题.USB鼠标插着开机,开机手不能用,要重新插一次,我只能说是兼容问题,看来今天在这找到答案了..

网友:
好老的板子,估计我是碰不到了,既支持一代,也支持SD内存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遇不到了....

网友:
映泰的板子。

网友:
映泰的板子。还好

网友:
映泰板子还可以了吧。。。这个也太老了点

网友:
哇哇 这么个老板子还是SD与一代结合的 可见当时此主板的辉煌啊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电脑升级硬盘也是要刷Bios,楼主赞一个。

网友:
8楼的说的是所有的机型的通病?我没遇到这样的啊?

网友:
好经验  以后遇到类似的  能做个参考

网友:
哈哈 这种板子是够老的 BIOS还能找到吗 官网下载的?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还以为是板子有什么问题,惭愧啊

网友:
还真是很少见

网友:
这还真没到过,这么宝贵的经验真的谢谢分享

网友:
VIA芯片的好像许多这种毛病的,N多的机器接读卡器什么的都会进不系统。一般厂家都会用升级主BIOS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些奇怪的问题真的是bios作怪。

网友:
这种板子估计是遇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