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30白屏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06):
下午老客户拿 来一台ACER 5730笔记本说开机白屏,据反映此机以前再别出修过换了一个屏,开机外接显示器正常,刚开机时白屏,进系统时显时白屏,测屏供电正常,换屏也正常,估计为屏的问题,根据时好时坏的现象,排除屏线问题,可能是屏大芯片虚焊所致,于是加焊大芯片,故障排除,此机修复!

网友:
精辟,但不明了

网友:
朋友经常修显示器吧,笔记本遇到的少液晶遇到的多。

网友:
有点意思,但说的不明不白的,不知道你测试时更换好屏后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换屏的目的在于确定故障点,加焊屏上的大芯片后故障排除,本人液晶显示器修的多,笔记本刚开始修,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A:
屏型号是什么。。。大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是什么。。。大芯片型号是什么?

屏的型号好像是LP141 具体没太注意,只是根据现象依经验修复的,因为加焊后就好了,没有注意那么多

网友:
针对这样的问题,一般还真没尝试过修复,最多也只是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基本都是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型号好像是LP141 具体没太注意,只是根据现象依经验修复的,因为加焊后就好了,没有注意那么多

不会是LP141WX3 或者WX5吧?

网友:
大芯片是什么型号? 你 是再说你的维修经验呢? 下次说清楚点让我们也长的见识啊。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