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11掉电维修

楼主(2011-11-06):
吃过早饭 同行送来一台惠普511的笔记本 通电测试主板上电就掉电。拆机 目测了一下没有进水 没有明显的故障性的问题。测试各个主电压没有明显的短路。裸板通电上电到0.08就掉电。测试待机+V5A +V3A 正常 +V5S  +V3S是由待机+V5A +V3A转换过来的也是正常的。还发现显卡电压0.9也能正常的出来。其他的电压就没有了。修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有点疑问 为什么显卡电压就出来了呢。其实他和+V5S  +V3S 都是由同一个信号SLP_S3#开启的。下面我们看图 看看上电时序。

根据时序我们看到TPS51124这个芯片是产生1.8VS 和1.25VS的。测试这两个电压都没有产生。问题就在这里 需要的工作条件SLP_S5#_3R正常的产生了。5V供电也正常。自举升压电路  电阻都没有问题。

芯片在风扇口的旁边 上面落满了灰尘  先加焊一下看看。无果。   刚刚手上面有一样的主板换掉芯片电流 瞬间上去了。顺顺利利的开机了。

网友:
lz厉害,思路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我自己应该要向你好好学习   这位大哥的思路太好了

网友:
51124坏    好像是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