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顯卡替換問題

楼主(2011-11-06):
華碩筆記本獨立顯卡,可用在其他廠牌上嗎?

网友:
显卡板是不能通用的。显卡芯片倒是可以取下来更换到其它机子上、

网友:
显卡板上有个BIOS资料,就算都是华硕的机器很多显卡板也不通用

网友:
華碩獨顯卡如果插到acer n/b會不會燒到主版或是獨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