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1-11-06):
请教电源管理芯片的基准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

补充内容 (2011-11-7 18:01):
谢谢大家! 也就是说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没有基准电压输出,电源管理芯片就有问题,如果有不一定没有问题对吧

网友:
就是起基准的作用。其它电压以它为参考。。。

网友:
初步判断芯片好坏

网友:
电源芯片要工作 就必须先满足基准

网友:
基准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基准 其实就是参考的意思

网友:
基准电压是芯片得到主供电后芯片内部产生的为芯片各个模块提供电压

网友:
我也不是太明白的  哪个大虾解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