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硬盘进不了PE(已经解决)

楼主(2011-11-06):
一块翔升主板 风行N500,不挂硬盘能正常进PE,挂硬盘(IDE,SATA)就死机,或解压系统时死机。硬盘100%是好的。谁遇到过,怎么样解决的? 谢谢指教

网友:
神奇的猪啊 马拉戈壁的草泥马啊 AMD CPU 原来用3200+试的  换了个3500+ 好了 3200也是能够使用的啊
差点我去干桥了。。。弄了1小时

网友:
设置问题吧,回复一下BIOS看看有用吗!

网友:
刷BIOS可能会有用

网友:
有时候硬盘有问题也会进不了PE的

网友:
AMD的CPU最容易出一些莫名奇妙的故障,有条件还是换U试一下。

网友:
3200跟3500+就这么大的区别?3200就不行吗?

网友:
搞不懂,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