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11-06):
接可调电源,按开机键有是进LOGO 掉电,有时进系统没几分中就掉电了,有是掉电重启,不只怎么办了,裸板也一样,就加焊了下电源IC,有时不掉电,有时有掉电,望大侠们支个招,型号是 X530L。

网友:
加 焊的 是 CPU供电IC 其中有个滤波电容不加CPU有阻值加了CPU电容两端都对地了这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