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1-11-06):
电源内一些元件没有了,不知道具体元件参数,谁有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电路图给一份!先在此谢过!

网友:
我修好的这个型号电源到是有一个,你什么元件没了,电源不是自己的吧

网友:
如果是494+339,除了339的反馈回路,电路都差不多,走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电路自己边测边用CAD画,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