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锋xpphone电池过放,无法充电,求解!

楼主(2011-11-06):
笔电锋xpphone电池过放,无法充电,求解!

因长时间闲置,取出使用时,发现电池无电,用BatteryMon检测不到电池。用万用表查电池,电压几乎为零,仅有0.2V。电池还有救吗?取下电池,给机器插上充电器,电池触片上的电压仅3.3V,到底是电池坏还是机器坏?

网友:
还有一线希望,用两跟线接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80%有用

网友:
电池坏了 电池最低的电压不能小于6.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