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不认硬盘

楼主(2011-11-06):
  在BIOS下能认到硬盘,在MHDD和DISKGEN下认不到,gghost系统速度越来越慢,最后终止,弹出对话框,摘盘做系统也是不引导,求高手解答,换过硬盘,改硬盘是20的,内存没换,手上的内存卖掉了,准备刷BIOS,南桥换过,硬盘第一脚4,4v

网友:
在BOIS里看下硬盘格式对不对

网友:
硬盘第一P那是5V吧.哥

网友:
这个第一脚应该是5V吧,还有,你看一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不是对 的

网友:
恩,换了个全新南桥,和那个U21,问题解决了

网友:
现在是4.85V,应该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板上还有个正方形贴片的硬盘管理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T40的才有

网友:
      同类遭遇……

网友:
看来还是供电偏低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