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09 开机不亮 急急 急

楼主(2011-11-06):
两个MBX-109的主板 一个是花屏 一个是按着显卡就亮 知道是显卡不行了 就加焊了一下靠掉电了 拆下来换了个显卡 开机跑4R 两个板子都是 请维修过此高手指点一下 是不是还是显卡不行了《显卡都掉点了大概在8个左右》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先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还有确定显卡做好了

网友:
这个怎么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啊 一直都没有查过哦 显卡我自己感觉是做好了

网友:
把掉的点接上,再换个好显卡试试

网友:
掉点一般是不要的点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会掉几个点的 在显卡左下角  你补的点没补好吧.

网友:
补上了 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我说的8个左右都是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