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T主板,有内存供电1.8V,无南北桥供电及VTT电压,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11-07):
       ONDA A69T主板,有内存供电1.8V,无南北桥供电及VTT电压,求高手帮忙!

       我跑了下电路,发现该机的南北桥供电是通过LM324及MOS管,由内存电压1.8V线性降压而来,而LM324的5脚基准电压确是受控的,通过两个NPN三极管控制,而三极管的B极是连到CPU核心供电电源IC  ISL6566的35脚,我查了一下35脚是ISL6566的OG信号输出脚!(两个三极管工作状态正常,ISL6566的35脚是0V)
      因为CPU核心供电,一直都是主板上最后出来的电压,故不敢冒然换ISL6566。还求高手帮助,谢先!!

网友:
这个板看来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桥供电的了、ISL6566的电路看来不是那么好修的啦。

网友: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板!今天无意中发现,这个板子,不装CPU或CPU假负载也会有1.5V的核心电压,但是上管G极有1.5V电压,下管G极无电压,现在更怀疑是ISL 6566电源IC坏了,今天还是先把它还了,试试先!
各高手们,要是有什么其它看法,尽管发表啊!要是有图纸的,传份给我,那就太感激了

网友:
电源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觉得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先排除MOS管的问题再看电源IC就好了嘛~~

网友:
今天我细查过了,CPU核心供电的MOS管全正常,电源IC也换了,但是故障现象一样,唉~~~,极度困扰中……

网友:
你南北桥 供电都没有.你怎么会去跑cpu供电呢?

网友:
不知道,那个大哥,有这个ONDA A69T的图纸!
我也想搞清楚,我跑出来的电路是否正确。

同时回复楼上:
我跑电路发现,这个型号的主板,南北桥供电受控于CPU核心电源管理IC,是否发出PGOOD信号。

网友:
期侍解决方法

网友(2013-01-18):
  今天我遇见一块这样的主板,但是是V星G41M4,南北桥电压也是从内存供电那降压供给南北桥,CPU只有供电没有输出,换了一个管理IC还是一样,现在愁着呢,唉,控压小八脚 MOS管都换了,电压至今没有,楼主这问题你解决了吗,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