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手长城ATX-350P4电源问题!!

楼主(2011-11-07):
求各位高手 了!!本人小白一个, 拆开电源发现200V 680UF 电容鼓了。换了一个能通电了。就是+12V +5V 电压低 只有10V、4.3V、 待机电压5V 只4.3左右。开关管和推动管是好的。后级电容全换了! 集成是AS339P+AZ7500BP。就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
和鼓包的电容并联的电阻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你自己都说快换完了,就剩开关管和频发芯片,这两个也换了试下,有可能是频发芯片驱动不足,或开关管老化所致啊

网友:
驱动芯片和开关管都有可能造成,还有他们的反馈电路要好好查查,比如检测电阻

网友:
查一下电压反馈回路

网友:
光电耦合器也换着试一下。不过有的上负载后电压才会正常。强行短接电压是要低。

网友:
查检测电阻看看

网友:
那个大电解要换就要一起换的。另外检查整流管性能是否正常看。

网友:
各位高手。说的对大电容旁边的小电阻是坏了一个,一个好的。那检测电阻在什么地方了??望各位高手在指点一下小白。

网友:
在整流输出部分啊

网友:
各位高手在问一下 现在换完大电容旁边的电阻,空载的电压+12V 是11.78 5V是5.17V 可是挂上个硬盘+12V 电压下降到10.9V  5V下降到4.6-4.3之间 挂上硬盘启动时 电源有吱吱声。开不了半分钟,硬盘就带不动了!!!

网友:
驱动功率不足,查驱动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