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N,驱动板主IC SE717M-LF发热严重

楼主(2011-11-07):
三星743N       LS17MYAKB/XSF
640X480时偏红,好像有彩色噪点一样,进系统1280x1024后正常,但平时使用过程中会不时出现偏红现象。
该机前期已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曾刷数据无效,无意中拔插屏线后正常。
现在拔插和用橡皮擦触点都无效,也试过剪掉一点屏线也不行。

驱动板主IC SE717M-LF发热严重,怀疑其不良,特发帖先求证再买。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有卖的,更换即可.

网友:
三星的散热好像故意做的,过保修就爱出问题,既然这么热,为何不做好散热,死棒子。。。。。。。。

网友:
那种发热量很大,用久了容易产生不良

网友:
不会是灯管发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