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怎么拆底座啊?

楼主(2011-11-07):
三星显示器底座装上去好装,但是那个圆形的底座拆下来,那个和显示器连接的柱子怎么都拆不下来啊?请高手指点啊?
谢谢!

网友:
用力慢慢拉就出来了

网友:
看什么型号的三星啊! 要是没有看到有螺丝。你就用力左摇右摆的慢慢拉出来

网友:
里面有个钢卡子   用螺丝刀按下就拉出来了   不过那卡子很容易断    装时候 用其他东西固定  我拆过很多   基本上都断了

网友:
用力向外拉,就可以开了.里面是个卡簧.

网友:
直接向外拉,,,要用力,,

网友:
不行啊!拆不下来,我怕拆下来都拆坏了啊,唉!还三星显示器呢?怎么设计那么垃圾啊?
好装不好拆。悲剧!强力鄙视三星啊
!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啊!现在出的都是用力左右摆动就可以拉出来的``如果是以前的就要螺丝的``

网友:
    左右摇摆着拉出来   不过要多用点劲

网友:
你说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123-1-1.html
我上传了视频,楼主参考下。